LM386增益问题

楼主(2012-02-20):
LM386 Datasheet 上有 LM386增益可达200,电源电压4-9V。我用PROTUES 仿真结果如图。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40MV 输入信号 仿真结果

楼主:
400mv 输入仿真结果

楼主:
问题来了: 为什么 40MV 和 400MV 输入信号 ,得到的输出信号放大倍数不变呢???  途中绿色曲线

网友A:
饱和了啊。
为什么不试着比较1mv,10mv的波形?

楼主:
7# overfire   T.JM 运放饱和了是吗? 如果我再放大10倍,有什么办法呢???  恳求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实验要求是40Mv输入,我要放大10000倍, 我的思路是前级放大100倍,再用LM386放大100倍, 可是结果向你所说的 到一定倍数 LM386就饱和了, 怎么办呢??  该在LM386的放大倍数上 再怎么提升10倍呢???
6# t.jm

网友A:
把供电电压设为18V。
40mv放大到10000倍是不可能的,电源电压至少得400V啊,LM386早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吗???  可以考虑用三极管多级放大吗???

网友B:
40mv放大到10000倍就是400V了啊?这么大幅度你想干什么?接到8欧姆阻抗的扬声器上就是2000W了,386根本没这么大的功率的。用三极管多级放大不是不可以,但相当有难度,高压大功率的三极管可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不是想放大电压,我是想放大语音信号,麦克风输入语音电压峰值应该有40mV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只放大交流信号。LM386的功率是3百多W。搞不清楚了,放大语音信号,而电压又不放大,搞不清原理了额 !!!

网友C:
找本书看看弄清楚信号放大和功率放大的区别你就清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置放大时提高微小信号电平,功率放大时放大电流,使他能驱动麦克风 是这样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了 啊。 群里面的高手呢?? 指点下思路啊,用什么办法把麦克风信号提高70DB 好些 ???

网友D:
按计算40mV 放大10000倍的话输出太高了。
你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mic说话,放大后驱动什么喇叭,要求输出的功率(或者声压级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基本是这样的,同时400V信号的输出功率不一定比4V的输出功率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基本是这样的,同时400V信号的输出功率不一定比4V的输出功率大。
引用 网友C:

最终负载是扬声器,你能说“400V信号的输出功率不一定比4V的输出功率大”?:L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就是只放大交流信号。LM386的功率是3百多W。搞不清楚了,放大语音信号,而电压又不放大,搞不清原理了额 !!!
引用 楼主:

搞不清原理就自己买个386芯片,自己做一个实际的电路试一下,不知道你所谓的要放大10000倍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就算你不加那个增益调节电容,最终出来的声音也足够大了。

网友E:
如果只是MIC输入的话,用三极管搭一个射极偏置电路,给你的MIC信号一个偏置电压,输入LM386即可,放出来的声音也是很大的,不过扬声器要选号,8欧姆/0.5W的声音就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XP 说的没错 ,麦克风说话,驱动喇叭,满量程增益要达到70dB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按你的说法做了,可是还是会饱和, 达不到70dB 的增益, 我前置放大1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5个LM386搭了两个电路,声音是有放大,而且声音也很大,可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需要70dB的满量程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麦克风输入,喇叭输出需要70dB的增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麦克风输入,喇叭输出需要70dB的增益,有什么办法吗???
引用 楼主:

喇叭输出需要70dB的增益,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还有70dB的增益是电压增益还是功率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增益吧,就是把麦克风的信号放大70dB的增益,70dB的增益是导师的要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cjseng XP  论坛里的高手 帮帮忙啊, 有什么办法 实现我的要求啊

楼主:
就是把麦克风输入信号提高70dB,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啊,群里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B:
LM386的最大增益是200倍,注意,是200倍,不是200db,还有你看一下386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要求功率增益70db,那你反过来计算一下,电压放大倍数要是多少?

功率增益=10*log(Po/Pi);
Po=Uo*Uo/R;
Pi怎么算呢?

网友D:
最终目的是让这个电路出声,并且声音大小和失真满足人们的需要。
因此,不要那么死嘛,70db限制干嘛?

网友D:
如果确定电路后,mic输入的信号在40mV左右的画,70db需要放大3162倍才行。
40mv*3162=126V,显然太大了,除非广播系统的定压输出。
广播的定压输出是100V rms(峰值141V ),一般都是通过升压变压器来实现的。

所以你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70dB 不是电压放大,电流放大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LM386最大输出功率1.86W。输入功率可以用麦克风的输出电压平方除以麦克风电阻,麦克风的电阻约4K,输出电压40mV,那么功率应该是4*10的负七次方W , 这样设计电路让麦克风输出功率增加70dB 是可行的,我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 ,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试这个喇叭。请问用什么样的喇叭声音会更大了,LM386驱动

网友D:
算功率增益,只会把你绕进去。
输出功率跟负载有关。

输入40mv也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偏置电路,输入灵敏度不同。
简单计算的方法:
如果LM386的供电是6V,查数据手册,其负载为8欧下,典型功率是325mW,
可以得到输出的电压有效值是:1.6V(0.325*8再开方),峰值=1.83V。
如果LM386是200倍放大的话,就是1.83/200=9.15mV,
!!!因此LM386的增益足够将MIC放大了,前面还得衰减一点。因为高于9mV就失真了。
希望是最后一次回这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 谢谢[, 不好意思再问了,谢谢各位的帮忙。b]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还想放大,在LM386输出端,再加一级射极跟随器进行电流放大,这样能不能把功率再提升呢???

网友D:
可以,但是不建议使用LM386作为前级放大,
前级放大应该使用低噪声运放比较好:NE5532,4558等。

上面写的计算方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了。
一般你找功放芯片的话,可以按上面方法逆推到输入级的电压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恩,你写的很详细我理解了。我明天再在LM386后面接个射极跟随其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下你说的两款芯片。我主要是想把麦克风输入信号的增益搞上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LM386后面接个射极跟随,这是很无厘头的做法,不信你试试。

前级再加5532放大也没用,因为386最大只能接受9mv左右的信号输入。当然,实用的电路通常在前级会加一级放大。如果你非要纠结于70db增益,那只能将前面输入的信号衰减。或者干脆不用386,而采用功率更大的功放芯片,功放电源电压也要提高,9V供电基本不可能实现70db增益。

网友F:
功率是不是合适  不是需要阻抗匹配吗?

网友G:
我也想知道,用什么办法把麦克风信号提高70DB 好些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386最大只能接受9mv左右的信号输入。当然,实用的电路通常在前级会加一级放大。如果你非要纠结于70db增益,那只能将前面输入的信号衰减。”  那这个LM386需要在前面加前置放大电路吗?? 你后面那句说把前面的信号衰减, 是说把LM386输入信号衰减是吧?? 是指衰减电压吧???  能随便给个你说的衰减电路吗???

网友B:
在你的应用中,加上前级放大也达不到70db,实际电路的前级放大是为了话筒和功放间更好地阻抗匹配,必要时也为了提升话筒输出的信号电压、电流,更多的时候,前级还兼有音调控制的作用;衰减电路最常用的就是音量电位器,加在386的输入端即可,就是电阻串联分压的原理。

楼主:
51# cjseng    多谢兄台指点。 了解了

网友:
我等级太低了  不能进  http://blog.21ic.com/user1/6714/archives/2010/75560.html#cmt
那个大侠能帮我问这人要个qq号   我在做hip4081 的电机驱动   想请教他

网友H:
真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
道理都没有想明白,就开始仿真?还是多思考吧。
连40mV放大70dB是什么概念都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