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RAM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写了一个程序,编译后说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数据段太大,开始在设备选型时,选的是AT89S52,256Byte的RAM。
为什么换了STC12C5A60S2单片机,1280Byte的RAM,在编译时还是数据段太大呢?

网友A:
看在你结贴率99%的 份上,告诉你
1280的RAM里面是256 IDATA+1024 XDATA你得手动把消耗RAM大的数组啥的指定到XDATA里去。或者告诉编译器你有1024的XDATA,而且可以用,你换片子了,你知道,编译器不知道啊!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士大夫电视

楼主:
十分感谢二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