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罩,求楼主

楼主(2012-02-20):
当不焊屏蔽罩时,发射接收都正常,当焊上屏蔽罩后,接收就不正常用了,请尽快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焊上屏蔽罩,重调天线。

网友B:
说明要么屏蔽设计不合理遮蔽了信号输入或者是天线输入部分设计的不合理,屏蔽的引入改变了分布参数导致匹配不良。

楼主:
要是屏蔽罩不合理的话,那屏蔽罩一般用什么材质,外面需要镀什么。要是天线输入部分设计不合理近距离(3米以内)应该会有信号呀,请帮忙分析下,谢谢。还有我要是把屏蔽罩露一点小口,然后信号就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