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接光纤模块,光PHY用KSZ8041FTL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2-02-20):
STM32F107接光纤模块,大家都用什么光PHY,能推荐一下吗?
我之前是用STM32F107+DP89848+OCM2521,构建光纤以太网,其中OCM2521是百兆多模光纤模块,电平是3.3v(LVPECL),但是没成功,回环测试都成功了,但是就是连不上网络,估计是因为DP89848不支持光纤模式造成的。
不知道哪位达人能解释下:支持光纤的PHY和支持电口的PHYRXTX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却别?

有没有成功的用STM32F107接光纤模块的PHY,推荐一下?

网友A:
dp89848没查到资料。如果是电口的那肯定不能接光模块。因为编码方式都不一样。

电口输出的是3电平的模拟信号,光口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B(2012-08-18):
KSZ8041FTL可以,48脚选择光纤模式

网友C(2013-06-20):
不管是否是光纤模式,TX和RX,信号是一样的。支持光纤的,一般有SD引脚,侦测光信号的。

网友D(2016-06-17):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搞定了吗?最近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修改的官方STM32+DP83848的例程,现在改用STM32+KSZ8041FTLI,可是初始化时一直失败,超时错误,灯也不亮,请问你是怎么搞定这个问题的呢?能否分享下你的经验?

网友E(2017-02-07):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