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8013 slave FIFO的问题-------天天发帖就不信没人回

楼主(2012-02-20):
slave FIFO模式下,外部主控器从FIFO读数据,它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次序?他那个FIFO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堆栈,先进先出?我外部主控器读数据时,它里面的自动指针是不是会发生变化?还有为什么我从外部主控器向EP8里面写东西写不进(从consel传不回数据),并且写完之后再从EP2/4读东西就是错的(没有向FIFO8写的操作时是正常的)?

网友A:
外部主控器从FIFO读数据,它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次序?
既然叫FIFO,那么顺序应该是?

"写完之后再从EP2/4读东西就是错的(没有向FIFO8写的操作时是正常的)?"
说明写进去了。

没玩过68013,仅从现象分析。

天天发贴会当作恶意灌水删除。

网友B:
FIFO怎么会是堆栈,堆栈是先进后出,FIFO自然是first in first out,先进先出。外部读数据是看FIFO的满空标志位的,通过FLAGB和FLAGC来判断。还有你同时使用EP2、EP4和EP8,先要看缓存区分配的对不对,如果有冲突自然不能写入EP8,或者写了后导致EP2、EP4缓冲出错。最近一直在弄68013A,能够用FPGA读和写,但是总是在时序和缓冲区上有小问题。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分明是胡来瞎弄。思路混乱,自己都没说清问题。

一个USB设备可以有几个管道,每个管道(PIPE,通道)可以定义成输入或者是输出。每个管道都是相对独立的,除非你用固件把它们联系起来,否则根本就不搭界。

网友D:
可以看一下TRM的关于SLAVE FIFO的时序图,里面说的很清楚。

楼主:
又糊涂了 我犯了致命的错误  把STC的51和68013连一起了 现在用CC2430就好了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出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简单的电压问题?  乱了

网友E(2012-07-17):
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3-10-28):
引用 网友B:
FIFO怎么会是堆栈,堆栈是先进后出,FIFO自然是first in first out,先进先出。外部读数据是看FIFO的满空标 ...

大神  请问下您那边缓冲区出了什么问题啊? 小弟我现在遇到问题 控制语句的命令是要它发送endpoint6的数据 但是它实际发送endpoint8 或者ep2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