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镊子焊0805阻容器件,怎么焊才快?

楼主(2012-02-20):
(无正文)

网友A:
太厉害了。。。。我用镊子也没那么快。。。

网友B:
焊盘先上锡,
温度控制好,
利用焊锡的流动性让元件自动归位(焊bga一个道理)。

掌握得好,一般两脚一烙铁搞定...根本不用焊两个脚..0805以下(包括0805)

网友C:
3楼是说的对!

楼主:
控制不好流动性....不用东西压下电阻,烙铁提不起来.
可能是温度不够.

网友D:
其实先把焊盘加锡,用镊子加风枪!!速度很快的!!

网友E:
看来楼主绝对有动手能力,厉害

楼主:
用镊子无论怎么样都慢了.
直接用刀头粘贴片是最快的.熟练了1,2秒就能上一个.
用镊子不可能.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怎么粘?是粘一个焊盘还是粘0805的两个焊盘?

楼主:
直接粘电阻,让放到焊盘上...不用镊子
理想效果就是3楼的

网友G:
受教了,都好厉害!我的速度达不到那么快!

网友H:
只会用镊子的飘过~~

网友I:
一般都不用镊子,直接圆头烙铁粘电阻,用焊锡丝调整,具体速度没算过,呵呵,因为没有人帮我计时!

网友J:
没有SMT流水线,呵呵,还是用镊子来的自在,最好用带绝缘柄的镊子。

网友K:
6S一个已经很恐怖了,还有1,2S的:L

网友L:
先加热焊盘 均匀上锡 先焊一面 再焊另一边 不过可能有翘曲

网友M:
还是习惯镊子加风枪,直接一个一个往上放即可,前提是先给焊盘上锡

网友N:
烙铁温度要设定到多少?烙铁要接地吧?
一般焊只需要镊子就可以了。想快可以用镊子加风枪

网友O:
0805的那么大用镊子还不好焊呢  感觉还是用路铁一粘上去  一放就可以 比较快

楼主:
直接粘,焊丝要好,不然粘不上.
即使粘上了,焊的时候也很多毛刺.

网友P:
还是贴片机快。楼主速度很不错。又不是流水线,没必要练着个。

楼主:
拿镊子焊的多了,颈椎不行,想换个快点的方法.
就算现在的速度,焊几块样板都需要好几天.

网友Q:
来我们公司吧,我教你,又快又好:lol

网友I:
我很庆幸我们这边做样板可以用贴片机,呵呵,手工焊样板的电工们可需要注意了,保护好自己的颈椎!记得我那时候大三下半学期去一个小公司实习,第一天的任务就是焊板子,依稀记得是0603的封装,一天焊下来,基本不能抬头了!

网友R:
这些可以外包出去做,找专门的样板焊接,小批量焊接厂做。工程师做焊接,要累死人,不如多花点精力在硬件电路优化,文档整理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拍个视频吧,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R:

样板,我自己都可能不知道焊什么电阻电容和芯片......很多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B:
做产品类硬件的,烙铁功夫还是要有点的。
新电路,新器件的调试,验证。

而且,自己过一遍。工艺、日后维护上自己心中也有个底。
例如多面板的插件,有人可能不加宽走线。
孰不知这样被剪脚时拉断pcb走线的几率是有点大的.

咱公司以前有个老工程师,从ic前端~产品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焊验证电路。

网友F:
回复 网友R:
自己焊板才知道自己的板子设计得怎么样

网友S:
LZ的那么好的待遇还做这个,时间很宝贵的,请个人做比较好!
   或者外包给SMT做

网友T:
呵呵。。好久都不自己焊接了。让他们焊接 结果位置焊接错,虚焊,焊盘焊掉的,问题很多,如果是自己焊接的出现问题都好找很多

楼主:
虽然也想从焊接工作中脱离出来,但第一块样板自己焊,问题反而好找,别人焊的鬼知道哪里出问题.
自己焊也可以混混时间.

网友U:
我以为我是高手,看来你们都牛X。。

网友V:
每次都要用助焊剂的人飘过。。。

网友W:
電子工程師,熟練就行了,幹嘛去追求速度呢。要追求速度,那是焊接工人要思考的地方

网友X:
用烙铁粘住,放到焊盘上加锡就ok,

网友Y:
都是牛X人呐

网友Z:
悲剧了,还可以6s一个。

网友AA(2012-05-03):
是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