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C语言程序需要注意的问题(转)

楼主(2012-02-20):
在编写C语言的函数时,有几个要点需要我们牢记,因为它们影响到函数的效率和可用性。
4.5.1 参数和通用函数
通用函数是指能够被用在各种情况下,或者是可被许多不同程序员使用的函数。我们不应该把通用函数建立在全局变量上(不应该在通用函数中使用全局变量)。函数所需要的所有数据都应该用参数传递(在个别难以这样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静态变量)。使用参数传递,
除了有助于函数能用在多种情况下之外,还能提高函数代码的可读性。不用全局变量,可以使得函数减少因副作用而导致错误的可能性。
4.5.2 效率
函数是C语言的基本构件。对于编写简单程序之外的所有程序来说,函数是必不可少的。
但在一些特定的应用中,应当消除函数,而采用内嵌代码。内嵌代码是指一个函数的语句中不含函数调用语句。仅当执行速度是很关键的场合下,才用内嵌代码而不用函数。
有两个原因使得内嵌代码的执行速度比函数快。首先,调用需要花费时间;其次,如果有参数需要传递,就要把它们放在堆栈中,这也要用时间。在几乎所有的应用中,执行时间上的这些微小开销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当时间开销至关重要时,使用内嵌代码消除函数调用,
可以把每次函数调用的开销节省下来。下面的两个程序都是打印从1到1 0的数的平方。由于函数调用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内嵌代码版本运行的比另一个要快。

网友A:
分析的太简洁了

网友B:
主要的一些问题好像都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