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与485提供选择使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0):
“不好使”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完全不像工程师的认知水准,请检讨。

网友B:
1. R33改接高电平或断开R34。

2. 如果还有问题,就是你单片机程序问题了。也把RS232通信程序改成半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我检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重新想了想,发现是我忽视一个问题:232和485是分开使用的,就是说上行通信时只能用一种通信方式,当选择232时侯485是不工作的,此时485的外接电源vcc是不加电的,此时232使用没有问题。当使用485时候,不会选择232,此时即使232不正常使用,也不影响485的通信。也就是说当选择232作为上行通信时,485部分的外接电源不能加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
重新想了想,发现是我忽视一个问题:232和485是分开使用的,就是说上行通信时只能用一种通信方式,当选择232时侯485是不工作的,此时485的外接电源vcc是不加电的,此时232使用没有问题。当使用485 ...
引用 楼主:

两个输出端口接在一起,不加处理肯定出问题。楼主还没说清楚自己遇到的问题是啥。

网友C:
你这是一个单片机UART带两个UART器件(RS485和RS232),这两个器件只能分开使用,因为UART这能选择一对一通信,不能使用一对多(除过使用隔离手段);按照你上面的电路,你必须控制485和232的供电,不能同时供电,如有可能,可以选择M3或M4内核的ARM,自带5~8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