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7102的无线发射模块

楼主(2012-02-20):
毕业设计题目是  400M无线发射模块的设计现在大致思路是使用A7102和stm8单片机
可是A7102的数据手册只推荐了433M的电路

不知道我的方案可不可以?

网友A:
作为毕业设计要求不高,可以将433MHz的参数用于400MHz。

网友A:
补充:要注意一个前提,你选的无线信道要能够设置在400MHz才行,否则去选可以工作在指定频点的其他信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线信道的选择是使用软件来控制吗?

网友B(2012-03-22):
A7102你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提供直接的模块pcb文件你.
不过毕业设计还是要花点精力好

楼主(2012-05-18):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