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ultisim仿真MC1496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使用MC1496做振幅调制电路,使用数据手册中给出的电路做了连接,硬件已经实现,但是用multisim仿真时出现如下图形,不解,请教一下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
图中的波形包络幅度为什么一下大一下小呢,感觉不平衡,请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赞一个
引用 网友A:

...高手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2012-09-22):
LZ的MC1496是multisim里面自带的,还是看数据手册中的结构图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