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我迷茫了。。。。

楼主(2012-02-20):
原来没有接触过linux,想起步开始学,求方法,求指导,学linux主要是想要学习嵌入式,但是现在我还没搞明白嵌入式和linux中间有什么关系,太纠结了,谁能帮帮我呀!!!!

网友A:
Linux只是操作系统的一种,嵌入式是指计算机的一种应用方式,操作者通常不认为他们在操作计算机,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程序控制数字电路的逻辑行为,Linux只是嵌入式的子集,把Linux当嵌入式来学,将在不久的将来陷入Coder的悲惨境地,除非你能去做手机之类的应用为主的项目,不会硬件的“嵌入式工程师”将被欺负。

网友B:
想学嵌入式,得掌握嵌入式原理(arm、外设、总线、接口),数字逻辑电路。然后会C就OK了
其实如果喜欢嵌入式linux的话,没有基础也可以入门,边做边学,从点亮LED灯开始。比累积一堆知识然后去弄要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