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电机驱动芯片的sense引脚到底该怎么用?

楼主(2012-02-20):
这个引脚说是接一个电阻再接地,具体怎么进行电压检测。如果检测的时候该怎么检测,如果我的电路中不需要检测的话这个引脚该怎么处理,可以悬空不管他么。

网友A:
看看 下面和 L297 或者 L6506 的典型连接方式就知道了.
这里接个电阻, 为了采样工作电流, 以便控制芯片 (L297 或 L6506) 对过电流做保护.
如果你不是这样控制的, 那也应该对过电流保护做监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 想简单控制两个额定电压6V的直流电机(小车上用的),我看有人采用这样的接法,主控电路用51单片机然后连接两个74HC04最后接L298,我对里面的那个P1LED和P2LED的接法不理解,为什么要把LED的阴极接到HC04上呢。直接把LED阴极接地不行吗。他的这个接法有什么用意,不就是想检测输出电流吗。但是为什么阴极接到HC04上呢。

网友B:
接一个0.5瓦的功率电阻,阻值0.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