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里怎么设置上级路径

楼主(2012-02-20):
按道理.\和$(Proj_dir)\表示当前目录,..\表示上级目录。。。。

我在Build Options-->Linker下设置的..\可以指到上级路径,但
Compiler-->Files-->Obj Directory和Listing栏这样用的时候就不行,试来试去都不行,甚至似乎把文件系统搞坏了,里面有些文件访问不了了。没招了。

哪位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不过最好是自己试过确实行的。

网友A:
使用绝对路径不行吗?

楼主:
显然绝对路径不方便项目在各个盘搬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