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方法

楼主(2012-02-20):
求教常见加密方法?

楼主:
给芯片加密的算法。

网友A:
给芯片加密的算法?

楼主:
对啊,就是一个程序只能应用在一个板子上的加密算法

网友B:
自己随便想一个就行了,比如取个反、求和什么的。

楼主:
好了,我再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呵呵,楼主知道就好,很简单的

网友D:
对芯片的ID进行加密,这样就可以使程序在一个板子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