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参考(4)

楼主(2012-02-20):
                       uboot移植参考(4)
在include/s3c2410.h中仿照S3C2410_GetBase_NAND函数(96行)
定义2440的函数:
static inline S3C2440_NAND * const S3C2440_GetBase_NAND(void)
{

return (S3C2440_NAND * const)S3C2410_NAND_BASE;
}

在cpu/arm920t/s3c24x0/nand_flash.c中添加代码,是从Linux-2.6.13中/drivers/mtd/nand/s3c2410.c中移植过来的,代码略。

修改cpu/arm920t/s3c24x0/Makefile:
COBJS
=
加上一项nand_flash.o

编译后生成uboot镜像,但这里注意,现在还不支持NAND FLASH启动,只能烧到NOR FLASH中。要支持NAND FLASH启动,要修改cpu/arm920t/start.S,还要编写nand启动函数,这里先不考虑,复制现成的代码过来,以后再说。

支持网卡芯片DM9000
在driver下,有网卡驱动DM9000x.c 和 DM9000x.h
DM9000接在BANK4,位宽16

在include/configs/TX2440.h中设置网卡基地址:
在56行处,将CS8900的定义改成:
#define CONFIG_DRIVER_DM9000
#define CONFIG_DM9000_BASE
0x20000300
#define DM9000_IO

CONFIG_DM9000_BASE
#define 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 + 4)
#define CONFIG_DM9000_USE_16BIT

在drivers目录下,只留nand nand_legacy dm9000x.c dm9000x.h Makefile
其他文件全部删除,修改Makefile: COBJS
= dm9000x.o
修改顶层目录的Makefile:将209行的内容
LIBS += drivers/sk98lin/libsk98lin.a
删除
可以将顶层目录下没用的lib_x 文件夹删除,只留lib_arm
lib_generic
编译可生成支持网卡的uboot

设置Linux启动参数
在77行处,加两个宏定义:
/* for tag(s) to transfer message to kernel*/
#define CONFIG_SETUP_MEMORY_TAGS
#define CONFIG_CMDLINE_TAG
在#include <cmd_confdefs.h>后面的一些启动参数修改如下:

/*自启动前延时3秒*/
#define CONFIG_BOOTDELAY

/*默认的命令行参数*/
#define CONFIG_BOOTARG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默认的网络设置*/
#define CONFIG_ETHADDR
08:00:3e:26:0a:5b
#define CONFIG_NETMASK
255.255.255.0
#define CONFIG_IPADDR
192.168.220.6
#define CONFIG_SERVERIP
192.168.220.19
/*#define CONFIG_BOOTFILE
"elinos-lart" */
/*自动启动命令*/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nboot 0x32000000 0 0x50000; bootm 0x32000000"

这个是uboot的命令提示符,可修改
#define
CFG_PROMPT
"TX2440>"
/* Monitor Command Prompt
*/

网友A:
DAVICOM大陆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