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输入阻抗高的性能好的4通道运放。

楼主(2012-02-20):
准备用运放自己搭仪表放大器,前级再加一个射随提高输入阻抗,谁能给推荐个好的,现在用TL064做,共模抑制比只有90多dB,想要达到105dB以上,另外输入阻抗也不高,只有70M左右,谁给推荐个好的运放替换下。

网友A:
CMRR和电阻匹配有关.
105DB就算是集成仪表运放也就这个水平.
要用0.01%的电阻去匹配

网友A:
硬盘图...
点高级回复,上传附件

楼主:
再发一遍看看

网友B:
还是打不开pdf,CMRR过100dB的运放TI/ADI/Linear等都有,但价格不菲,性价比好的可以上SGM8554

楼主:
共模抑制比不仅要高,而且四通道运放的匹配性还要好,现在用的TL064的匹配性就不是很好。

网友B:
是,要求运放的参数一致性要好,一般敢号称高精度运放的都可以做得到。

网友C:
封装在一起的特性都差别不太大。

网友D:
共模抑制比只有90多dB,楼主是怎么测量的?不会测错了吧?
如果没错,恐怕楼主要从其他地方想办法了.例如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