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调用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编译仿真库的问题一直纠结了我好久,后来知道是modelsim的版本太低了,昨天装了6.5,然后在ISE中自动编辑了仿真库。
今天ISE环境下直接调用modelsim总是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03649595/QQ/WinTemp/RichOle/3]J7R6EFB%7D41B%7BSJXG$B_4C.jpg 提示是找不到仿真库,我在modelsim中也手动编辑过仿真库,路径是在D:\modeltech_6.5\examples中。我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先在ISE建立project路径是D:\ISEEX,编辑源文件和测试文件后就点击下面进入modelsim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03649595/QQ/WinTemp/RichOle/J(KE_%25J3%7D~~%7B%25%60F1AK~GZZ8.jpg  然后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此时modelsim的directory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03649595/QQ/WinTemp/RichOle/$$P6C%25~Z_4C%7BMK_%7BR$K72R9.jpg ,不是以前手动编译仿真库的路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求高手解答。还有就是在建立ISE project的路径和modelsim仿真库的路径有什么关系吗  ?
PS:刚才用modelsim单独进行了一下仿真,就是在有仿真库的directory下可以仿真,不存在上面说的找不到仿真库,应该是联合仿真的时候出现问题,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

网友A:
在仿真界面点中芯片,在左边中部有Compile HDL Simluation Libraries,双击编译一下就可以了,时间会很长,需几十分钟,当前工程只需编一次就可以了,以后可以直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每次从新建立一个project都要点击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y吗

网友A:
是,修改.ini的属性,将只读去了,就不必了

网友B:
感觉不是很难啊

网友C:
试试ISE自带的ISIM,其实很好用,注意要用最新版的,最好是13•4

网友D:
试试ISE自带的ISIM,其实很好用,注意要用最新版的,最好是13•4
引用 网友C:
ISIM不错~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974-1-1.html
使用方法可以参照我的**~

网友D:
是,修改.ini的属性,将只读去了,就不必了
引用 网友A:
是将只读勾上~

网友D:
关于如何添加XILINX库参考我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3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