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2-02-20):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网友A:
这一般是继电器的VCC没有处理好,电源功率不足,滤波储能电容值太小,继电器VCC离电源端的电源线过长,地回路线过小。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B:
这只是现象,不是原因

网友C:
典型的干扰问题,加光偶隔离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继电器本身就起到隔离作用,根本无需再做二次隔离,增加一组电源的成本,只要处理好电源部分,问题就应刃而解。我一款产品同时带24路继电器输出投切交流接触器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就是加光耦隔离了,再用NMOS驱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电磁阀阻值30欧姆,24V供电。但在12个继电器全开时(只控制一个电磁阀),其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网友D:
这是个典型的辐射干扰问题,电流越大,干扰辐射越大。
加光耦隔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E:
是续流二极管的原因,而且瞬间冲击电流特别大!

网友F:
续流二极管啥问题
不会没接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也许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你24V接直流电阻30欧姆的线圈,瞬间电流10A以上?好像分析不通啊

网友A:
也许原理图就是错误的,不是干扰。

网友H:
看看复位时,各相关点的电压变化情况.再找原因吧.

网友I:
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

单片机低压复位吧~~~

网友A:
不会是电磁阀直接接通电源短路吧?

网友J:
可能吗?在继电器线圈输入端的电源部分加上滤波,毕竟这是电感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冲击电流?RC电感线圈滤波没做好

网友K:
最好上原理图,和各个设计参数

网友K:
楼上多有人说了,一个软件设计,一个是干扰,一个是电流不够,原理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L:
我用继电器控制DC 12v电磁阀,电磁阀打开时电流1A多(相当于直接接在12v电源上),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电流太大了。

网友M:
单片机是不是外置复位电路啊,如果有把它去掉试下,有些复位IC很敏感

网友N:
看到干扰就上光耦典型的头疼医头作风!!不要误导新手了!分析原因再说吧!2楼思路还不错知道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