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该怎么接?

楼主(2012-02-20):
我现在想通过gpio口外接一块电路板,但接口要将近两百位,请问我该如何接?需要什么扩展芯片吗?

网友A:
选择cpld进行扩展就可以了 xilinx 或者altera 的都可以 否则的话 使用芯片扩展可就芯片太多了

网友B:
直接使用cpld扩展就可以了

网友C:
学习。赚分赚分。升学升学。

网友D:
走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