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点小不理解

楼主(2012-02-20):
我给分向来喜欢大手笔,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嘛!就算是小问题也不例外。这不遇到点华成英书上的问题。
如图,简简单单的对数运算电路,书上说:“二极管在电流较大时内阻不可忽略;所以,此对数运算电路仅在一定的电流范围才满足指数特性。”
我不明白的是,二极管正向时动态电阻rd约=UT/ID(ID就是静态时流过的电流),
那么不是电流越大,此动态电阻越小吗?我就不明白了,还请21ic的盆友指点啊!
小女子鞠躬啦!  :b

网友A:
你去看一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就明白啦。

网友B:
re LZ:

此类运放电路的输出是反馈网络传递函数的反函数,而这里是电压并联反馈——即反馈传递函数是二极管电流和其两端电压间的关系。二极管的电流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为其电压的指数函数,但当电流较大时会偏离所近似的指数关系,等价地表现为串入一个可观的电阻。这里使用“内阻”随电流增大而增大的说法仅是表述相应的等效关系(或相应的模型——串入一个变化的电阻)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起始于0.7V左右的指数形式的曲线啊,随着电压电流的升高,斜率也就是电阻的倒数越来越大,没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内阻”,不是应该随电流增大而减小吗?(应为rz=UT/ID,ID就是静态时流过的电流)你说的我都很认同,但就是有一点小不明白。

网友C:
楼主非常具有钻研精神!

网友C:
有些书的描述往往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个人理解)
在讲这个原理的时候,隐含了其他的问题(作者已经知道),但是在这本书里讲透这个会过于深奥,不属于这本书范畴,因此只是提一下而已(本着严谨)。
有些时候提出来反而会给读者带来困惑。

楼主:
那么希望你能告诉我那个“隐含的其他问题”,好吗?

网友D:
好难,好深奥,好难懂!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可以查查关于二极管的等效模型,特别是在对数运算时的等效模型。
我对他说描述的理解是,二极管UI特性不是纯粹的对数关系(大致是),
理解为满足对数关系后还要加上他说的那个内阻变化才能模拟实际的二极管特性。

而这个内阻实际上可能是虚构的,因为模型需要而虚构的。
很抱歉,我回答不了更准确的答案。

网友C:
举一个例子(虚构),
假如二极管在0.1A的时候,电压降是0.5V,0.2A是0.6V,如果按照对数关系,1A的时候,电压应该为:0.83V,但实际测试时确是0.85V ,那么这个差异就用内阻来解释。

但是当电压升高后,二极管的内阻的确是下降的,正如你所说,
很明显:0.5/0.1>0.85/1

楼主:
哦,挺新颖。我考虑下,看能不能查到佐证

网友E:
这个内阻和你想像的动态电阻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二极管,也就是只有完美的PN结效应,那么指数关系是电流大小都成立的
但实际把PN结做成二极管时,本身就引入了体电阻

你可以把实际的二极管看成一个理想的PN结和一个电阻的串联,这样就明白了吧??
在电流较小时,该电阻上的压降与PN结势垒相比可以忽略,也就是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基本就是理想PN结的曲线
但当电流较大时,体电阻上的压降与PN结势垒相比已经不能忽略甚至大于PN结压降
此时当然不能再理想认为是指数形式

网友F:
应该这样理解:
1:二极管的内阻等效直流电阻、等效微分电阻确实是电流越大其值越小!
2:然而这里考虑的方向不一样,这里是做对数放大,二极管内阻的模型就类似于一个与对数放大相关的、可变电阻r0
和一个与电流无关(与其它参数也无关)的恒定的内阻r1,r1上的压降是破坏对数放大的效果的,i越大,ixr1就越大,对数放大误差就越大。
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比如,当电流小时r0是比较大的,假设它的范围是100R~1000KR,而此时r1=1R (以上一切是假设啊!)
r1只有r0的0.01以下,可以忽略!当电流变大时,r0变化在(0.1~1R),你看现在r1比R0还大了,你能不考虑它吗?

网友E:
另外补充一下:
1、我在13楼所说的完美二极管、理想PN结,不是去掉势垒、去掉动态电阻,等效成理想的超导的单向开关这种模型,而是符合PN结电流方程的模型
2、二极管除1条所说PN结外的内阻组成:包括PN结本身的P区和N区半导体的电阻、金属引线和半导体的接触电阻、金属引线的电阻,这些电阻等效成和PN结串联关系,也是影响大电流时指数曲线不符合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封装外壳导致的从正极到负极的电阻,此电阻与以上总体是并联关系,但因阻值很高很高,一般忽略!

网友G:
如图,我理解是VF小于0.6V(温度Tj=25度)或者VF小于0.4V(温度Tj=175度)极电流很小时,IF、VF不是指数关系。

楼主:
原来如此,我要在其他书中查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答案倒是很有道理,请问那本书里可以找到相关知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你的图是想说大电流时,电阻rd为一个不太变化的近似常量,是吗?有证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阅了我省便全部资料,没有找到相关佐证 啊!大多数教材讲到这里都无外乎折线模型,微变模型,没有讲到大电流时的微变模型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你的答案倒是很有道理,请问那本书里可以找到相关知识吗?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是自己吸收后用自己的话来表述。
其实本身的原理也就如3L、15L所述,只是大家用不同的话说出来。

网友H: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些东西书上不一定讲得明白,得靠自己理解,理解了,那便就对了。特别是这种模型类的,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现象而假设的模型,所以关键在于理解,而不在于找到佐证。前面几位高手已经给了解答,你可以自己分析分析,体会体会。然后再去查查文献。查文献也讲究方法,不能乱翻。

网友I:
书上或文献上习惯把二极管的I-V曲线画成典型的那种曲线形状,只能做定性分析用。
由于理想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是与正向电流的对数成线性关系的,而实际二极管到底与理想的有多大差异,把电流坐标画成对数的就更能一目了然。
动态电阻rd约=UT/ID,没错,那是理想的,这个公式与上述所说的对数关系是等价的。实际二极管管也是ID越大动态内阻越小,但这个规律会在两头被破坏:
大电流一头,由于二极管制造时避免不了体电阻、引线电阻,这些电阻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可以把动态内阻的公式再加上一项成为
rd=UT/ID + r,而r就是体电阻等,当ID很小则这个r的比例就很小,可以忽略,但ID一大对数关系就不满足了。ID非常大的场合,前一项很小,动态内阻就几乎完全有r来确定,就是一个几乎不变的常数了。
小电流一头,由于二极管的内部漏阻等影响,可以表达为:
1/rd=ID/UT + 1/R
其中R就是漏阻,当ID非常小的时候,前一项很小可以忽略,就成为1/rd=1/R,也就是rd=R,因此,非常的小电流下内阻也趋向于一个常数。

为了能更清楚的表达这种说法,我把自己实测的一些二极管按照电流为对数的方式做成曲线:

可以看到,天蓝色的是理想的情况,是一个直线。
小功率三极管的一个结,小电流特性很好,但电流一大,曲线就上翘,这就是体电阻起作用了;
1N4148距离理想有差距,主要是电压常数不是26mV而是接近50mV了。

还有,二极管的特性有很强的温度特性,电流大了,即便不超额损坏,其发热也会改变特性。
最后,不要迷信书。我上面的说法个图标,书上基本上找不到的,而且现在没有什么新书继续研究二极管的特性了。

网友J:
13楼讲的有道理 那个内阻应该不是指rd 而是二极管的引线电阻和半导体体电阻 贴个书上描述的

网友K:
我看看,来拿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信了,敢问大侠是哪一本书呢?我找来翻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开眼界了,不愧是大师。相当有独立探索的精神啊。受益匪浅!

网友J:
回复 楼主: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

网友L:
等效电路是一个理想二极管和电阻的串联,满足势垒0.7V(或0.3V,材料不同),则电流越大在电阻上消耗的电压降也越大,既Vdz+Vrdz。不满足势垒最小电流时是漏电流,二极管工作在不饱和状态,压降0.2~0.7V不等,实际应用中还有个稳定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找到了,谢谢啊。原来越老版的越详细啊!

网友M:
我对此的理解不是很复杂,二极管的对数特性是在电压(电流)较小时才比较符合。电流/电压较大时会引入较大误差,你看伏安特性曲线即可知道,另二极管的电压电流公式本身也要求电压较小。
确定了此前提,你的问题转换一下,其实就是对数运算放大电路,电流不能过大。

楼主:
找到了权威的资料,不过遗憾是英文版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啊!
ps:来自书  Operational amplifiers (George Clay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