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容量扩展问题

楼主(2012-02-20):
目前板子上带了一个64M的Nand flash  K9F1208U0C,因为容量不够,想换成128M的 K9F1G08U0C,不改硬件线路,不知道直接贴进去能不能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般选择容量跟那些管脚有关系呢,还有程序要不要改,现在只是想容量大点存图片。

网友A:
nand flash 引脚都是兼容的,
只需改软件即可

楼主:
谢谢,但是应该怎么去改呢

网友A:
你还要看看,CPU 的资料,看最大支持多少?

楼主:
贴上去之后,NAND的启动引导程序之类的要改不,我的程序就存在NAND里面

楼主:
有从事裸机开发的兄弟不,一起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