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送限制

楼主(2012-02-21):
请教下:在usb2.0规范中,usb高速控制传送限制表格中
协议开销(46字节)
数据净荷区 最大带宽(字节/s) Frame带宽/传送 最大传送数 剩余字节 有用数据(字节/Frame)
1   32000   3% 32 23 32
2   62000   3% 31 43 62
4   120000 3% 30 30 120
8   224000 4% 28 16 224
16 384000 4% 24 36 384
32 608000 5% 19 37 608
64 832000 7% 13 83 832
Max 1500000            1500

这些最大带宽,frame带宽/传送 最大传送数,剩余字节,有用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蹭积分的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一帧里面包括sync、eop、crc等开销字节,也包括有用数据,还包括包间隔,另外数据的传输,除了data pid之外,还要有token、shake等,一帧末尾,还有hub的eop时间等,构成了带宽、开销等

楼主:
鱼兄,能否就其中一个举例说明下

楼主:
不好意识上面应该不是2.0高速而是全速,个人理解,假如数据净荷区为1个字节,则一个控制传送事务为47个字节(9 sync byte, 9PID byte, 6 endpoint +crc, 6crc byte, 8 setup byte, 7_byte interpacker delay),1ms可以传送1500字节, 1500/47=31.9<32, 而表里是32个最大传送数。同时7 byte interpacker 是如何得出的不太明白(eop是3位,控制事务是9个包,那eop是27位,那主机发而设备响应应该等最小多长时间?)还请鱼兄指点下

网友B:
包间隔主要是防止总线出现冲突,协议里面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