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32座子引脚排序

楼主(2012-02-21):
哪位大侠能给个PLCC32座子的引脚顺序图不...谢谢啊。

网友A:
1、参考PLCC44插座的引脚分布,如下所示
2、使用PLCC32实物验证.将PLCC32芯片插入PLCC32插座,使用万用表测量。

PLCC44顶视图

PLCC底视图

网友B:
PLCC44的,我自己画的,这个东西自己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正面俯视图。

网友C:
这个是我做的,要的拿去吧

网友D(2013-03-01):
千辛万苦寻找PLCC插座引脚排序,终于在二姨家找到,感激涕零!

网友E(2013-12-20):
感谢,找了半天。

网友F(2014-08-17):
能不能提供一下64脚的引脚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