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同时接收和发送时存在丢失数据的现象

楼主(2012-02-21):
如题,当stm32的串口存在同时接收和发送的时候,会偶然出现丢失一个字节的现象,现在接收和发送都是使用中断做的,通过接收数据的一个计数发现,丢失字节时确实没有进入接收中断,现象好像丢失了一次接收中断似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楼主:

如题,当stm32的串口存在同时接收和发送的时候,会偶然出现丢失一个字节的现象,现在接收和发送都是使用中断做的,通过接收数据的一个计数发现,丢失字节时确实没有进入接收中断,现象好像丢失了一次接收中断似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以下是中断处理函数:
    /*判读是否是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
    if (UART_HAS_DATA_REC(uart_base))
    {
        data = UART_READ_DATA(uart_base);
        BufAddData(&(uart->RecvBuf), &data, 1);
    }
    /*发送缓冲区中断是使能的并且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if (UART_IS_TXEI_ENABLE(uart_base) && (!(UART_HAS_NOT_DATA_SND(uart_base))))
    {
        buf     = (uart->UartTxBuf).TxBuf;
        offset  = (uart->UartTxBuf).TxOffset;
        len     = (uart->UartTxBuf).TxLen;
        /*向发送缓冲区中添加一个字节的数据*/
        UART_SEND_DATA(uart_base, (*(buf + offset)));
        offset++;
        if (offset < len)   /*offset 小于 len 说明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成*/
        {
            (uart->UartTxBuf).TxOffset = offset;
        }
        else                /*数据发送完成*/
        {
            /*禁能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UART_DISABLE_TXEI(uart_base);
            /*开始发送完成中断*/
            UART_ENABLE_TCEI(uart_base);
        }
    }

    /*产生的是发送完成中断*/
    if (UART_IS_TXCI_ENABLE(uart_base) && UART_HAS_ALL_SND(uart_base))
    {
        /*禁能发送完成中断*/
        UART_DISABLE_TCEI(uart_base);
        /*清除发送完成中断*/
        UART_CLR_DATA_TX_END(uart_base);
        OSALSemRelease(uart->SendFlag);
    }
    /*溢出(过载)中断*/
    if (IS_RX_OVERFLOW(uart_base))
    {
        UART_READ_DATA(uart_base);
    }
    else if (IS_NOISE_ERR(uart_base) || IS_FRAME_ERR(uart_base))
    {
        UART_READ_DATA(uart_base);
    }
return;
    return ;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真没有

网友B:
这种现象没有碰见
这是最基本的全双工方式,ST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
怀疑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有问题,例如:你发送中断处理时,正好有接收中断,你处理完发送中断,清中断标志时顺便把接收标志也清除了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真没有,

网友C:
没有遇到过,真没有,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没有,干吗说5遍?

呵呵,话说,俺也没有遇到过,真没有

楼主:
这种现象没有碰见
这是最基本的全双工方式,ST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
怀疑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有问题,例如:你发送中断处理时,正好有接收中断,你处理完发送中断,清中断标志时顺便把接收标志也清除了 ...
引用 网友B:

发送时只是往数据寄存器写数据,接收中断标志(RXNE)只有读数据寄存器才会清除啊

网友D:
以前看到过有人曾经怀疑过STM32的USART全双工的问题,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个试验,同一个STM32的同一个USART端口自发自收,没有发现问题。

LZ的问题应该是你的软件问题。

楼主:
以前看到过有人曾经怀疑过STM32的USART全双工的问题,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个试验,同一个STM32的同一个USART端口自发自收,没有发现问题。

LZ的问题应该是你的软件问题。 ...
引用 网友D:

自发自收,我的程序也做过,没有问题;接收到再回发出去,这样测试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当usart接收和发送同时存在时会出现这种丢失数据的现象,感觉就像是rxne标志在内部被清除了没有产生中断一样

网友D:
自发自收就不属于“usart接收和发送同时存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说的接收、发送同时存在是两个uart测试的时候,自发自收是接收发送同时存在,但可能内部延时固定(由于内部实现原理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也描述不清楚,只是实验出来的现象是这样的),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实验一下用两个uart测试,一个uart同时存在接收、发送的情况

网友E: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
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G:
你程序是不是用了库,慢的吐血,我以前做多串口遇到过,改成直接操作寄存器,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使用库,都是自己写的,直接操作寄存器,问题是这种丢失字节的现象并不是经常出现,有时候传输了大量的数据之后才偶尔丢失一个字节,这种问题真恼人啊

网友:
曾经遇到过,换了个质量过硬的232芯片,OK了

网友H(2012-11-01):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我是中断接收 非中断回传,回传的数据会出现乱码

网友I(2015-12-29):
亲,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刚解决!确实是程序的问题。我是硬件初始化的参数不对,导致的!本来应该是这个值“USART_WordLength_8b;”。我写成这个值“USART_WordLength_9b;”。

网友J(2016-10-19):
我用DMA同时接收和发送串口,发现DMA收的时候不能发,你们遇到过没有?

网友J:
是不是用DMA串口是一个地址,所以只能单向的吗?如果用中断接收,DMA发送会不会也一样?

网友J:
void usart2dmaprocess(void)
{
                u16 i;
    DMA_Cmd(DMA1_Channel6,DISABLE);       // ¹Ø±ÕDMA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6);           // Çå³ýDMA±êÖ¾
    U2INDEX=2000-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ñµÃÊÕµ½µÄ×Ö½Ú
    DMA1_Channel6->CNDTR =2000;    //ÖØÐ¸³Öµ
    DMA_Cmd(DMA1_Channel6,ENABLE);        // ¿ªÆôDMA
          for(i=0;i<U2INDEX;i++)
          {
                        U2SENTT[i]=U2REVICE[i];
                }
                U2R**=1;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2dmaproces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Çå³ý±êÖ¾
        }
}
void usart2process(void)
{
        if(U2R**)
        {
                U2R**=0;
                DMA1_Channel7->CMAR=(u32)U2SENTT;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7,U2INDEX);
        }
}
这个是大概的程序,串口接收USART_IT_IDLE中断,然后读数据置标志主程序读标志发回去,结果发现有数据接收的时候串口DMA是不发数据的,麻烦香水城帮忙解决一下看看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