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4N33 继电器

楼主:
有个电路故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原理是,用左侧一个接近开关,通过管够,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光耦选择的是4N33,继电器用的一个国产的,左侧的接近开关工作电压8~12V,导通电流大于2.2mA(对于本电路,导通时我实测为20mA左右)。
正如仿真原理图所示,仿真时非常好使,同我设想的是一样的,可是实际连接之后,继电器根本没有动作,我单独试了一下继电器,将继电器线圈接12V和地时是有动作的,所以继电器是好的。左侧的接近开关,我单独接电源和地的时候,开和关时电流分别是20mA和0.7mA。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左侧接近开关动作时,继电器却没有动作!!!!

楼主(2012-02-21):
紫颜色的框我写错了,是12VDC&&'120'VAC,24VDC&&240VAC

网友A:
在光耦后面加个三极管

网友B:
光耦左侧工作电流为:(12-0.7)/450=25mA,正向电流足够,光耦可以导通,右侧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可以比较大,至少得上百mA,而光耦的输出电流可以不够,最好加一级三级管作功率驱动,否则光耦死的快啊。

网友C:
错误太多,先看看4N33的电流传输率,最大集电极电流。
继电器线圈必须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