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对“触摸屏”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2-02-21):
将触摸屏装上LCD显示器后,发现一通电LCD会对触摸屏的信号产生严重干扰,请问该如何解决呢(金属框已接地)

网友A:
电容触摸屏?
找方案、芯片提供商咨询先

楼主:
是电容屏,触摸屏本身没问题,已确定是受到了LCD的干扰,但不知干扰源的类型

网友B:
如果你是系统集成,就找LCD厂商改,减小LCD干扰。
问题描述有点简单,摸不清状况。不过你可以先试几个方法:把LCD和触摸屏的控制芯片电源隔离开,用屏蔽材料把触摸屏的信号线包起来,屏蔽一下。

楼主:
我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LCD的电磁辐射对触摸屏上的ITO玻璃块产生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