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的布线长度最长能到多少?

楼主(2012-02-21):
最近要设计块PCI-E全长卡,其中有个芯片要放在板卡前端,使用SPI进行配置的,而SPI线要连到板卡尾端的接插件上,再连到扣板的控制芯片上。粗略算了一下,全长可能有10000mil(1万)以上。
没有经验,不知道SPI走线能不能这么长?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先谢谢了。:)

网友A:
那就是说有25CM以上的距离了

虽然说SPI总线不需要差分线的布线方式,但是也属于低阻抗总线,走线要注意抗干扰。
而SPI只有4根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 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SS。可以看出其中有一根还是时钟线,和I2C一样,这类总线的布线是距离越短越好,有的甚至要加隔离来屏蔽干扰。

25CM以上还是太长了,中间还不知道有多少干扰,本来SPI的线少好布,LZ还是重新考虑下布局方面吧。具体硬件要求我们也不清楚,总的来说,还是尽量越短越好。

网友B:
速度慢点没事, 布线注意 3W降低串扰;全程有地就行。

网友C(2013-07-26):
MARK~不知道楼主这个成功了没?

网友D:
      SPI总线的四根线中频率最高的CLK的时钟约系统主频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约在5MHz到80MHz之间,具体值需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如果芯片规定SPI的SCLK为20MHz,那么这个频率的波长是15米,按照信号完整性要求,走线长度小于波长的20分之一,也就是说在PCB板上大概可以走75cm,当然了,需要做终端配置,否则信号会畸变!
   仅供参考,说的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E(2017-03-14):
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