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的布线最长能到多少?

楼主(2012-02-21):
(无正文)

网友A:
这才25cm的样子,如果只是用来做配置,频率不高的话,没有问题的
以前SPI 18MHz,跨了两个板,走了三米多,还是照样能用。如果再长就要加缓冲了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了,但在做板的时候会把端接电阻的位置留上,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加不加

网友B:
我这边最长接过1.5M,不过要用屏蔽线!
  且速率不能太高

网友C:
降低速率几米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