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的密封接插件

楼主(2012-02-21):
(无正文)

网友A:
脱衣服大叔的那个是做普通端子的,LZ要的可不大好找。

网友B:
DC插座有微型的

网友C:
老T,你这个pdf是哪个版本的?貌似我下的没有封面的照片

网友D:
这个是松下一款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池连接方式,用的是1.25mm间距的2脚贴片插座,电池外加保护套后用3M双面胶粘合在大芯片上,当然,这个不是密封的,不防水

楼主:
这样的,但是要更小一点

网友B:
这是自行设计专用的,市场上没有卖的

http://www.sendachina.com/cn/product/item/25/

条形连接器系列 >> 人气指数: 1331 次
滚轮放大缩小,点击显示原图
参数
规格:
间距: 3.96mm
线数: 212
适用电线范围: AWG28#24#
适用印版厚度: 0.52mm
环境温度: -2585
相对湿度: 93% 40
额定电压: 250V
额定电流: 3A
绝缘电阻: 1000M
接触电阻: 0.01
抗电强度: 1000V AC/1Minute

【 [url=http://www.sendachina.com/cn/cart_nologin.php?bj_id[]=25]直接询价】【[url=http://www.sendachina.com/cn/cart_nologin.php?bj_id[]=25]直接加入购物车 】 】 【 打印

点击放大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