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谁知道常用2A 带EN控制LDO芯片有哪些型号,谢谢!

楼主(2012-02-21):
(无正文)

网友A:
2A的LDO,效率低不说,散热就够麻烦的了,一般这个电流都选择降压DC-DC了

网友A:
比如SGM6011,AAT1153等

网友B:
如果压差不大,还可以考虑,否则的话,你自己计算功耗就知道是否可行了。

楼主:
5V 到3.3V就行

网友C:
2A的LDO。。建议DCDC代替。

网友C:
TI的LDO选型手册,你自己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