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编译通过问题

楼主(2012-02-21):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define RCC_GPIO_ADF4156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GPIO_ADF4156_PORT   GPIOD
#define GPIO_ADF4156_CLK    GPIO_Pin_1
#define GPIO_ADF4156_DATA   GPIO_Pin_2
#define GPIO_ADF4156_LE     GPIO_Pin_3
#define GPIO_ADF4156_ALL GPIO_ADF4156_LE |GPIO_ADF4156_DATA |GPIO_ADF4156_CLK
//延时程序
void delay (int length)
{
while (length >0)
     length--;
}
void ADF4156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ADF4156,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ADF4156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ADF4156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写入4156数据程序
void WriteToADF4156(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ValueToWrite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delay(1);
/* GPIO_ADF4156_CLK=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
/* GPIO_ADF4156_LE=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delay(1);
for(i=count;i>0;i--)
  {
   ValueToWrite = *(buf + i - 1);
  for(j=0; j<8; j++)
  {
   if(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
/*    GPIO_ADF4156_DATA=1;   //Send one to SDO pi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else
   {
/*    GPIO_ADF4156_DATA=0;   //Send zero to SDO pin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delay(1);
/*   GPIO_ADF4156_CLK=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
   delay(1);
   ValueToWrite <<= 1; //Rotate data
/*   GPIO_ADF4156_CLK=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
  }
}
/* GPIO_ADF4156_DATA=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delay(1);
/* GPIO_ADF4156_LE=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3);
delay(1);
/* GPIO_ADF4156_LE=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
int main (void)
{
ADF4156_config();
WriteToADF4156();
}
错误的报告如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和头文件有问题了?
compiling ADF4156spi.c...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312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c32" (declared at line 316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signed long  const sc32;  /* Read Only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3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32" (declared at line 320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long  vs32;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3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sc32" (declared at line 324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long  const vsc32;  /* Read Only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3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32" (declared at line 328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4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uc32" (declared at line 332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unsigned long  const uc32;  /* Read Only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4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32" (declared at line 336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u32;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1):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vuc32" (declared at line 340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onst vuc32;  /* Read Only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5): error:  #101: "FALS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5): error:  #101: "TRU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5):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ool" (declared at line 345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7): error:  #101: "RE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7): error:  #101: "SE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lagStatus" (declared at line 348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7):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ITStatus" (declared at line 348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9): error:  #101: "DIS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9): error:  #101: "ENABL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5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350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62): error:  #101: "ERROR"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62): error:  #101: "SUCCESS"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62):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ErrorStatus" (declared at line 353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14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HSE_Value" (declared at line 83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define HSE_Value    ((u32)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conf.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0): error:  #55: too many arguments in macro invocation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IS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0): error:  #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IS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1): error:  #55: too many arguments in macro invocation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DS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1): error:  #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DS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2): error:  #55: too many arguments in macro invocation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DM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32): error:  #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void __DMB(void);
C:\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58):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AD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389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ADC_TypeDe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154):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BKP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488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BKP_TypeDe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16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AN_TxMailBox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500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CAN_TxMailBox_TypeDe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ADF4156spi.c: 1 warning, 30 errors
ADF4156spi.c - 3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2014-08-14):
这是因为编译程序时,需要的头文件不是在在你添加的固件库里找,而是在软件安装目录里找的,所以看一下你的添加库文件搜索路径设置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