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满看下这个电流互感器电路

楼主(2012-02-21):
用电流互感器,如图添加直流偏置电压 AI_OFFSET = 0.2V 对互感器工作有影响吗?多谢了!

楼主:
图片给个清楚的!

网友A:
运放两输入端接反了
你还是参考CT厂家提供的图来做好点。输入咋么能不加保护?你以为你找的3.3欧能过多大的故障电流?如果它烧断了下面会跟着挂掉一长串器件。
加偏置的方法重新考虑一下,另外最好两输入端工作在虚零电位上。
如果是单电源工作则运放应该建立合适的参考点,这个直流参考点可以做这个偏置。

楼主:
输入端是画错了,这样加偏置有问题吗?如果不行单电源怎么加偏置呀感觉都不对头。保护电路时保护互感器还是保护运放与ADC呀? 完整的电路如下:

网友A:
1、1N4148是否合适要看你的CT故障电流,如果比较大建议用大电流小结电容管,可以考虑某些单向TVS
2、运放极性调过来了,4148又画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3、偏置怎么加我不会直接告诉你。

    但如果听得进,可以提醒几句:
     运放电路的分析方法就是虚短虚断、
     输入信号幅值如果相当小的话一级运放需要的放大倍数过大容易带来其他问题、再次建议采用CT厂家的推荐电路、
     信号过零时运放输出一般设计为1/2 Vref(或ADC满幅输入值的1/2)— 此时运放三脚电压相等、都是1/2 Vref、
     信号最负值时运放输出逼近 0.0V (同相放大器)或 Vref(满幅值,此时为反相放大器)、
     而3.3R上信号最正值时运放输出逼近 Vref (同相)或 0.0V (反相)、但实际应用中一般会留余量,也就是设计满值顶多到Vref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楼主:
多谢了!还是改用双电源了 用34063做了一个负电源。
  互感器变比 3000:1 测量范围为80A 选的互感器额定输入为 100A。CT为开合适的电流互感器 手册没有参考电路 我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的电路图修改的。看下行不?

网友B:
要加取样电阻
你这样运放怎么对你取样回来的电流进行分析啊!

网友C:
互感器的可参考附件的,需要采样电阻68欧姆

Vref是偏置的话后面那图是不行的,建议加一个运放利用加法器原理加,不然如果那运放输出小于偏置电压,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A:
1、5819为大电流肖特基,结电容数百皮法,另外其反向漏电大于数十uA,
  从100倍故障电流(= 4.0A)看,个人认为前级保护可以考虑浪涌大于10A的NUP2202,将其二极管网络变形使用,后级保护我一般用BAV99之类的双二极管(对结电容要求不高时)
2、设计量程为CT量程的80%,此时二次电流40mA,你·采用的运放是否可以在你准备提供的电源电压下,输出+/-40mA并维持输出幅值?
3、偏置可以如此提供,加个跟随可能好些
4、找不到合适运放或扩流电路时,还是可以采用你的4L方案:偏置设为1/2 Vref(需要足够的驱动能力),将此电压作为运放的参考零电位,代替 AGND 和“0.2V”,应该可以满足一般要求(可能会带入额外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