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晶振小概率停振问题,求妥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21):
请教:最近开始批量使用MSP430F4793单片机,大概有3%-4%的几率32.768KHz低频晶体上电不起振或者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振(其中一部分隔一段时间不管可自行起振)。

后查阅资料在对应的ErrataSheet找到了XOSC8这个问题,与我描述的情况相似。即晶体的ESR小于40KΩ就可能有一定几率出现停振的问题。并参考该指导进行了加负载电容和串电阻的办法:http://www.ti.com/lit/an/slaa423/slaa423.pdf

改后仍有一部分有问题,但概率在1%左右。

请教大家:如何较为妥善的解决该问题?或者可否提供ESR大于40KΩ的晶体型号?

另:2系列的单片机如F249应也有此问题

楼主:
顶: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ITTI或KDS都有

楼主:
这里的ESR给出的是最大值 无法保证全部大于40KΩ

网友B(2014-03-10):
这也太奇葩了吧。。一般都尽可能把ESR和CL做小,以保证增益稳定度。TI芯片这是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