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计量原理简单分析

楼主(2012-02-21):
    校表原理简介:校表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表示P=K*U*I*cos(a+θ),U代表的实际输入的电压,I代表实际输入的电流,P为标准表的功率,可以认为是真值,其中需要校准的就是增益K和相角θ。
    个人认为需要校增益K的原因主要是这几个方面:1.采样电阻的值与理论标称值之间的误差.2.计量芯片相应通道存在的失调电压3.电流互感器变比过程中引入的误差.而引入相角θ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变比过程中的相角偏差和电流采样信号到计量芯片AD采样前传输过程中的相角偏差。
     一般校表的步骤是先校增益K,再校相角θ,相应的过程是校表台首先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同相,也即1.0,然后校表台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存在夹角,一般为0.5L,这里的1.0和0.5L指的是电压和电流之间夹角的余弦值,后面的字母代表的是感性还是容性,0.5L即电压和电流夹角为60°,并且电压超前电流。
    而对于计量芯片,我们往往关注他的参数主要有两个:1.量程,量程越大,输入范围越宽。2.计量精度,比如我们使用的计量芯片ADE7858就有在1000:1的动态范围内,可以保证小于0.1%,在3000:1的动态范围内,可以保证小于0.2%,这个参数的个人理解是只要输入信号大于满量程信号的1/3000,则该计量芯片能够保证测量误差小于0.1%。这个参数对于你的小信号测量很重要,从这个参数我认为可以估计推得这样一个参数——引入误差信号强度,该值为计量芯片满量程值,对于7858满量程为0.5V,乘以1/1000.再乘以0.1%,得到的结果为0.5UV。
    以上分析为我个人工作两年来对计量这一块的肤浅理解,其中很多的想法可能不是很正确,希望大家给与指出。

楼主:
期待有计量方面经验的工程师参与讨论!

网友A:
我想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B:
精度一般都是指满量程精度.满量程为0.5V,精度0.1%,则只能保证0.5mV的精度.
现在没什么芯片能保证你0.5uV精度.

楼主:
回4楼,“ADE7858就有在1000:1的动态范围内,可以保证小于0.1%”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是这样的,首先ADE7858的满量程输入为0.5V,在动态范围1000:1的情况下,即输入信号在0.5mV-0.5V的情况下,该计量芯片都可以保证误差小于0.1%,以最小输入来衡量,即输入0.5mV,也可以保证误差小于0.1%,即由于芯片引入的误差信号强度小于0.5mV的0.1%,即0.5uV,我这边的0.5uV是误差信号强度,不是精度,仔细想来,该芯片确实如4楼所说,精度始终还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