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放电时状态

楼主(2012-02-21):
对于一个电源,机械开关,和电感的串联电路,一段时间后,关断开关,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是怎样分布的?

网友A:
关断开关..电感中电流此时维持关断前电流大小和方向,因没有放电回路,感应电压飙升,击穿开关间空气进行放电

楼主:
2# ghost1325 这时他的电流是线性下降的么?或者说这电流下降有一定规律么?

网友B:
时间跟成指数关系 跟你电路的电阻有关

楼主:
4# Yurnero_72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电路中没有电阻,依旧是指数下降放电么?

网友C:
没有电阻,电感可以和电源串联吗?

网友D:
电流不能突变,又没有放电回路,所以电火花放电,开关打火击穿空气。
电压反向。

楼主:
6# wangjun403 为什么不能串联呢?这样会短路么?

网友E:
4# Yurnero_72 谢谢您的回答,我的电路中没有电阻,依旧是指数下降放电么?
引用 楼主:

你用能量守恒来理解。
由于断开开关瞬间,电感为了维持电流,因此产生足够高的电压。
电压越高,放电的能量越高,意味着放电时间越短。
如果确认是空气放电,那么空气击穿后的特性你需要了解(我不了解)。
除了空气放电还有可能是线圈之间产生一些放电,和环境还有关系,感觉很复杂

楼主:
9# fancy_xp 可能是我想多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