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读卡,对卡密码那块怎么操作??

楼主(2012-02-21):
如题,为啥我一直改不了卡密码??知道的提示下。。谢谢。。

网友A:
修改密码需要特殊操作的吧?

不然,密码随便就没了可怎么办?

楼主:
密码我改了,但是再读写就读写不了了。不知道啥原因。。。哎。。

楼主:
mifare卡啊,一般的不都是这个嘛

网友B:
卡片的种类是很多的

以Mifare 1 S50卡为例,密码有两组 - Key A/B,由Access Bits组合决定各扇区(数据和密码)的访问权限。要修改密码扇区必须先认证写操作所需的密码,成功后将新的扇区内容通过写操作写入密码区。一定要组合好Access Bits。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现在可以改了。。。程序有点小问题。。界面输入还不是很好。。先谢谢你们。。

楼主:
特别的说明下,修改密码不需要特殊的操作,不过我们要改密码的那个扇区,读写控制字不能改,其它都能改,但是读写控制字如果该了那个扇区就不能用了,我调试的时候挂了两个扇区,密码是从数据的第七位开始的。。有不懂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密码是数据的第一位开始的,我数错了,,汗前六位是写卡密码我也算上去了。。哎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