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2012-02-21):
如图,JATA口接的对吗?3.6864MHz的晶振是接在XIN,XOUT脚还是接XT2IN,XT2OUT?

网友A:
没啥问题

网友B:
Spy bi-wire的接法没啥问题,具体讯息你可以查一下MSP430 Hardware Tools User's Guide。
另外,5xx芯片晶振和内部ACLK,MCLK,SMCLK的链接限制已经很少了,都可以很轻松的配置到各个clock。只要注意XT1能支持低频和高频晶振,而XT2只支持高频晶振。所以3.68M晶振接XT1或XT2都可以。多问一句,为啥一定要外接3.68晶振,用内部FLL产生高频的clock也可以啊。

网友C:
楼主的板子用的SPY Bi-wire调试,那么用JTAG调试的话该如何接线呢?另外13号引脚的Vcore不用处理吗?

网友D:
JTAG是五个管脚(TMS TCK TDI TDO TEST) + Reset

楼主那么接用Spy Bi-Wrie调试没问题,但13脚要接一个470nF到地。

3.6864MHz的晶振可以接在XIN,XOUT脚,也可以接XT2IN,XT2OUT

网友B:
失误了,居然没发现Vcore没接电容。:L

楼主:
Vcore为啥要接电容啊,这个脚是给内部供电吗?那41脚42脚又如何处理啊?

网友E:
41,41是芯片内部的ldo的,你不用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