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高的运放

楼主(2012-02-21):
现在运放的输入阻抗最高有多少?10的13次方吗?还有更高的吗?请大家推荐一款,同时要求共模抑制比高的。

网友A:
从《技术交流》又跑到《模拟技术》发帖,重复发帖啦。
实际上目前的CMOS运放基本都是做到10^12欧姆级别的输入阻抗,而CMRR值超过100dB的,一般都是高精度运放的指标,推荐SGM8554,你可以找圣邦微电子原厂或者代理索要SGM8554样品测试看看。

网友B:
CMOS的确输入阻抗高,但CMRR不行。不知道楼主要求CMRR有多高?

OPA111,输入阻抗10的14方,CMRR 110dB。

另外,新运放很少有输入阻抗这个指标了,都看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为什么不看输入阻抗看Ib了,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输入阻抗很难测试,也没啥用。
Ib好测试。
两者有一定关系,基本上是Ib大则输入阻抗也大,但具体关系如何也要看运放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Ib是输入偏置电流吧,这个应该是越小越好啊,输入阻抗应该是越大越好啊。
这个不太理解,偏置电流应该和输入阻抗成反比吧?

网友B:
哦,是我说反了,Ib越小,则一般情况下输入阻抗越大。

楼主:
这样就理解了,谢谢哈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找这样的芯片,找到一个相对还不错的,给你推荐一下哈。
INA148
2M的输入阻抗
86DB的共模抑制比
最高可以承受+-200V的共模电压

网友D:
你看看LM6042和INA116符合你要求不。这两个应该够你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