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51 如何才能接近A51

楼主(2012-02-21):
#define DATA_0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A)
#define DATA_0B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B)
#define DATA_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C)
#define DATA_0D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D)
#define DATA_0E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E)
#define DATA_0F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F)
#define DATA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8)
#define DATA_09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SYSCON=0;
DATA_0AH=0x00;  //R1_2
DATA_0BH=0x00;  //R1_3
DATA_0CH=0x00;  //R1_4
DATA_0DH=0x00;  //R1_5
DATA_0EH=0x00;  //R1_6
DATA_0FH=0x00;  //R1_7
DATA_08H=0x0B;     //R1_0
}

楼主:
        CLR        A
        MOV        SYSCON,A
        MOV        0AH,A
        MOV        0BH,A
        MOV        0CH,A
        MOV        0DH,A
        MOV        0EH,A
        MOV        0FH,A
        MOV        08H,#0BH

楼主:
   115:         SYSCON=0;
C:0x0003    E4       CLR      A
C:0x0004    F5B1     MOV      SYSCON(0xB1),A
   116:         DATA_0AH=0x00;    //R1_2
C:0x0006    780A     MOV      R0,#0x0A
C:0x0008    F6       MOV      @R0,A
   117:         DATA_0BH=0x00;    //R1_3
C:0x0009    08       INC      R0
C:0x000A    F6       MOV      @R0,A
   118:         DATA_0CH=0x00;    //R1_4
C:0x000B    08       INC      R0
C:0x000C    F6       MOV      @R0,A
   119:         DATA_0DH=0x00;    //R1_5
C:0x000D    08       INC      R0
C:0x000E    F6       MOV      @R0,A
   120:         DATA_0EH=0x00;    //R1_6
C:0x000F    08       INC      R0
C:0x0010    F6       MOV      @R0,A
   121:         DATA_0FH=0x00;    //R1_7
   122:
C:0x0011    08       INC      R0
C:0x0012    F6       MOV      @R0,A
   123:         DATA_08H=0x0B;      //R1_0
C:0x0013    7808     MOV      R0,#0x08
C:0x0015    760B     MOV      @R0,#0x0B

网友A:
试试
#define DATA_0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A)

楼主:
#define DATA_0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A)
#define DATA_0B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B)
#define DATA_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C)
#define DATA_0D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D)
#define DATA_0E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E)
#define DATA_0F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F)

#define DATA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8)
#define DATA_09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SYSCON=0;
        DATA_0AH=0x00;                //R1_2
        DATA_0BH=0x00;                //R1_3
        DATA_0CH=0x00;                //R1_4
        DATA_0DH=0x00;                //R1_5
        DATA_0EH=0x00;                //R1_6
        DATA_0FH=0x00;                //R1_7

        DATA_08H=0x0B;            //R1_0
}

楼主:
   114: void SYS_Init(void)
   115: {
   116:
   117:         SYSCON=0;
C:0x0003    E4       CLR      A
C:0x0004    F5B1     MOV      SYSCON(0xB1),A
   118:         DATA_0AH=0x00;    //R1_2
C:0x0006    780A     MOV      R0,#0x0A
C:0x0008    F6       MOV      @R0,A
   119:         DATA_0BH=0x00;    //R1_3
C:0x0009    08       INC      R0
C:0x000A    F6       MOV      @R0,A
   120:         DATA_0CH=0x00;    //R1_4
C:0x000B    08       INC      R0
C:0x000C    F6       MOV      @R0,A
   121:         DATA_0DH=0x00;    //R1_5
C:0x000D    08       INC      R0
C:0x000E    F6       MOV      @R0,A
   122:         DATA_0EH=0x00;    //R1_6
C:0x000F    08       INC      R0
C:0x0010    F6       MOV      @R0,A
   123:         DATA_0FH=0x00;    //R1_7
   124:
C:0x0011    08       INC      R0
C:0x0012    F6       MOV      @R0,A
   125:         DATA_08H=0x0B;      //R1_0
C:0x0013    7808     MOV      R0,#0x08
C:0x0015    760B     MOV      @R0,#0x0B
   126: }

楼主:
回4楼 还是 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A:
INC R0
MOV @R0,A
其实这个效率很高了,只是两条指令看起来好象效率不高
与MOV DIRECT,A是一样的这样的编译结果更有利于减少中断延时

网友B:
标准12周期51的话这两条指令执行效率与汇编的差别不大
但使用某些所谓单周期51时效率就差些,比如某款“单”周期51核片子,INC R0两个周期,MOV @R0,A三个周期,一共五个周期。而MOV Direct,A是三个周期。
只不过想要C51的方便,不想用麻烦的汇编,有时就得忍受它某些方面的低效率。

网友C:
IAR 8051 7.60:

#define DATA_0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A)
#define DATA_0B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B)
#define DATA_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C)
#define DATA_0D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D)
#define DATA_0E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E)
#define DATA_0F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F)

#define DATA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8)
#define DATA_09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SYSCON=0;
        DATA_0AH=0x00;                //R1_2
        DATA_0BH=0x00;                //R1_3
        DATA_0CH=0x00;                //R1_4
        DATA_0DH=0x00;                //R1_5
        DATA_0EH=0x00;                //R1_6
        DATA_0FH=0x00;                //R1_7

        DATA_08H=0x0B;            //R1_0
}

        RSEG NEAR_CODE:CODE:NOROOT(0)
//   15 void SYS_Init(void)
SYS_Init:
//   16 {
        ; Saved register size: 0
        ; Auto size: 0
//   17
//   18         //SYSCON=0;
//   19         DATA_0AH=0x00;                //R1_2
        MOV     0xa,#0x0
//   20         DATA_0BH=0x00;                //R1_3
        MOV     0xb,#0x0
//   21         DATA_0CH=0x00;                //R1_4
        MOV     0xc,#0x0
//   22         DATA_0DH=0x00;                //R1_5
        MOV     0xd,#0x0
//   23         DATA_0EH=0x00;                //R1_6
        MOV     0xe,#0x0
//   24         DATA_0FH=0x00;                //R1_7
        MOV     0xf,#0x0
//   25
//   26         DATA_08H=0x0B;            //R1_0
        MOV     0x8,#0xb
//   27 }
        RET

楼主:
谢谢12楼   每次用分太多导致 无分可送

网友D:
很简单,直接寻址,避免用指针。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ata  char   DATA_0AH     _at_ 0x0A;
data  char   DATA_0BH     _at_ 0x0B;
data  char   DATA_0CH     _at_ 0x0C;
data  char   DATA_0DH     _at_ 0x0D;
data  char   DATA_0EH     _at_ 0x0E;
data  char   DATA_0FH     _at_ 0x0F;

data  char   DATA_08H     _at_ 0x08;

main()
{
DATA_0AH=0x00;
DATA_0BH=0x00;
DATA_0CH=0x00;
DATA_0DH=0x00;
DATA_0EH=0x00;
DATA_0FH=0x00;

DATA_08H=0x00;

while(1);
}

、、

楼主:
2姨真是 51高手 云集的地方啊

楼主:
不过感觉还是12楼的 像C语言  16楼不太像哈哈

网友D:
12楼和LZ 那叫作间接寻址,最后得到直接寻址结果是编译器优化出来的。C51可能也行?

而2楼汇编最简结果那叫直接寻址,——汇编/C51中直接寻址方式是最快的。

《匠人手记》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解直接寻址/间接寻址概念,(多半没人注意看到)呵呵,这就是高手与人不同的地方。

  C51中   _at_   用于直接寻址方式定义;

ABSACC.H     中       DBYTE [ DATA_0A ]用于 间接寻址。 ——根本不用用户自己重新定义。

    下面再看HOT大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红杏出墙……伪本征函数”

、、

楼主:
直接寻址/间接寻址概念  -----------------
和这个无关  我是是想 以后 程序用在其他芯片上也能用。 但又希望效率高

网友D:
任何芯片的C编译器都有把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独立看待,并不是说只有指针间接寻址才能移植;若论效率,直接寻址方式最高,最能接近汇编语言。——除非是数组等构造类型访问。

、、

网友E:
刘公公又在胡说了,不懂就不要装懂。多用几种编译器,几种cpu 就会明白楼主的问题绝对是 keil c 的优化问题。论代码的优化,keil c 比起 TI, AD 等大厂商的编译器来说效率差得太远,看那些编译出的代码,手工汇编也不过如此了。

网友E:
举个例子,就是刘公公最得意的那个 结构复制:
#define N 1
struct A { char x[N]; } a, b;
a = b;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keil c 居然用了一大堆代码。而 visual C++, TI code composer, AD Visual DSP++的编译器都产生非常精简的代码。把 N 改为不同的值,后三种编译器都产生了极其精简的代码,而且是最精简的代码。直接地址这种问题在visual C++, TI code composer, AD Visual DSP++根本就不是问题。

楼主:
又来了一位  大牛  :handshake

data unsigned char   Tab_1[8]  _at_ 0x0A;

还有一个问题 如何固定 数组的 开始地址啊?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AH
    TO:      0011H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BH
    TO:      0011H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CH
    TO:      0011H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DH
    TO:      0011H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EH
    TO:      0011H
*** WARNING L4: 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FH
    TO:      0011H
Program Size: data=25.0 xdata=0 code=48
- 0 Error(s), 6 Warning(s).

楼主:
unsigned char   Tab_1[8] ;
data  unsigned char   D_08H    _at_ 0x08;
#define pD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8)

    49:     *pD_08H=Tab_1[D_09H];
C:0x0015    7410     MOV      A,#Tab_1(0x10)
C:0x0017    2509     ADD      A,D_09H(0x09)
C:0x0019    F8       MOV      R0,A
C:0x001A    E6       MOV      A,@R0
C:0x001B    7808     MOV      R0,#D_08H(0x08)
C:0x001D    F6       MOV      @R0,A

楼主:
MOV                08H,#0BH                ;//地址#0BH
        MOV                A,#0AH
        ADD                A,09H
        MOV                R0,A
        MOV                A,@R0
        MOV                R0,08H
        MOVX                        @R0,A                                    ;0BH=#0AH+09H

楼主:
unsigned char   Tab_1[8] ;
                #define pD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08)

        D_08H=0x0B;  //R1_0
                *pD_08H=Tab_1[D_09H];

楼主:
我想用C还原   26楼的 汇编  请问刘前辈  如何解决红色 部分的 问题啊

我分析的是 把一个数组 送到 外部数据地址  地址#0BH   其实是P0口  用这种方法写P0口

还有如何固定 数组的 固定地址  0X0AH      (MOV                A,#0AH    )

网友E:
楼上的老兄,如果你想使用直接地址,建议你用汇编;如果使用 c ,若没有特殊的情况,那么就忘了自己操作直接地址吧,那不仅没有多少意义,而且有害。

网友E:
再来说说直接地址。
直接寻址方式并不是永远最高,这与 cpu 密切相关。拿 51 去推测其他 cpu 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同那 keil c 下的 int 去推论所有 compiler 的 int 都是  16-bit 一样。 例如 AD blackfin 虽然是 16 bit cpu, 但数据空间是 32-bit, 即直接地址是 32 bit. 此时,主楼那种通过 inc 来间接寻址反而效率更高,因为指令更短。

网友A:
LZ还是在程序结构上优化下工夫吧,这种优化简单,C不行的话,用汇编代替也太容易了
LZ的测试程序主要是连续的直接寻址,KEIL聪明,自动转化为间接寻址了,在执行周期,代码长度不变的情况下,优化了中断延时,是明智的,但可能与LZ的期望不同

网友F:
LZ想在C51中得到和心目中一模一样的汇编结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C51中嵌入A51汇编,结果永远等于你的期待值~~~  :lol

网友D:
#22 highgear
…… 论代码的优化,keil c 比起 TI, AD 等大厂商的编译器来说效率差得太远,看那些编译出的代码,手工汇编也不过如此了。
****************************************************************
…………
举个例子,就是刘公公最得意的那个 结构复制:
#define N 1
struct A { char x[N]; } a, b;
a = b;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keil c 居然用了一大堆代码。而 visual C++, TI code composer, AD Visual DSP++的编译器都产生非常精简的代码。

所长老爷子比较有意思:TI, AD 等大厂商的编译器是8位CPU的吗?是8051的吗?能用于8051  C语言吗?不搭界的事扯个什么劲?我用86汇编,结构拷贝使用一条串传输语句就完成了,比你TI,AD 等大厂商的编译器效率高多啦。比较起来,你那TI,AD 编译器根本就是老牛破车啊。

这种比较,有意思么? “比较是在对等的平台上进行的。”老所长最好去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幼儿的智力平台上,心理上可以多有成就感。那时您再也不用和这个那个比较了。绝对是“天下第一”的老爷子。

    再仔细看看 a = b;  结构拷贝KEIL C51到底用了多少代码,一大堆?别逗了,我数了一下,不到20字节!——拷贝255 / 65535 字节都差不多20字节。

      哈哈……,玩了一辈子软件,不知道什么叫通用库函数?然后把KEIL C51 大贬一通,显得自己比德国人 Keil 高明;结果又留下一堆笑柄。

         嘻嘻……好好数数,看看究竟是德国人高明,还是中国的老爷子不懂装懂。

、、

网友E:
刘公公啊, 一个字节的结构复制所使用的 20 个字节只是调用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包括调用 memcpy 的一堆代码。简单的一个字节的复制,你哭天抢地的要用结构复制来做,以证明自己“第一”,“填补空白”, 如果这不是keil c 的优化问题,那么一定就是你刘公公的脑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