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7260E2烧录不良

楼主(2012-02-21):
最近两天工厂端发现大量USB Chip不良(约占到5%),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但是重新烧录之后,又可以工作。

我们分析了不能工作的样品,发现都是程序下载不全,都只烧到了从地址0xE000到0xEFFF段(sector 1),从0xF000到0xFFFF段(sector 0)没有烧录。

检查了数十pcs都是这样,我想如果是操作人员不小心在烧录完成之前就取出了芯片,也不至于这么巧每次都是烧录完sector1就取出来吧?而且我检查了option byte,也已经烧成0xF5了。烧录的顺序应该是先sector1,再sector 0,再option byte的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种问题,有没有兄弟有类似经验的?

网友A:
都是铜一个位置段的话是不是烧写程序有BUG?

楼主:
用的是官方的STVP+RLINK,应该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