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线性输出问题(vi转换)

楼主(2012-02-21):
在做一个4-20ma的电路里,我的da输出0-2.2v,后面用运放搭了个电路vi转换

我的da输出是线性的,但是放大后在18ma以后就呈现非线性了,如何解决?

r27-30k,r25=20k,r23=1k,满度输出18.8ma

网友A:
这样的恒流电路,负载最好接在电源与三极管集电极,这样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运放供电电压也可以降下来。

网友B:
管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