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2-21):
在下有一个40ma电流检测,电路图如上,发现无论无没有电流通过,一直都有高电平输出,请求原因详细分析

网友A:
R38的取值是多少?

楼主:
0.22欧姆

网友A:
C5没必要,R38取10欧姆,同相端与反相端的压差就有400mV了,足够导致运放输出反转了。再者感觉没必要整12V供电,选个轨对轨输出的CMOS运放,5V供电,输出电流一般都有几十个mA,应该就可以驱动LED灯了,比如SGM8521/8522

网友B:
最好反向端接个参考电压,正向端I/V转换后与之比较。

楼主:
R38的电阻值不能太大,因为40MA是从另一个系统中流过来的电流最小值,这两个系统通过这个R38电阻共地,要是压差太大,另一个系统就不能识别出串口信号,最好不能超过150MV压差,所以就卡在这一点了,R38的阻值不能大,请问R38电阻值不能改

网友A:
直接进行比较也是可以的,358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就有差不多5~7mV了,R38取值太小了,换10~50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C:
地线上电流不为0,通过0.22R电阻后,产生一个电压,电压从同相端输入,然后LED灯亮,你可以看看同相端输入电压为多少。

楼主:
试过了,不行,由于两个系统地压差大,串口通信就很不稳定,因为是共电源和共地的,所以这个电阻只能取这么大,没法该大了,现在的问题是没电流流过时,输出为高电平,我想的是没电流流过时,相当于40MA断路,输出低电平,现在是输出高电平

网友A:
一种方式就是先IV转换然后再作比较,一种方式是反相端单独提供一个参考比较点,比如5mv,当40mA电流断路,同相端就等于通过R38接到了地,不过这里用358还是有点吃力,找个输入失调电压在3mV以下的就容易处理了

楼主:
将C5电容改为43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不稳定。

楼主:
确实,同样的电路,按照图上自己搭了3个电路,其中两个不满足要求,一个可以,改后都可以了

网友E:
开环了 直流失调参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