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板上有二十多个按键,是不是每个按键都要喂狗。

楼主(2012-02-21):
(无正文)

网友A:
喂狗只能一次,多了不太合理。

网友B:
没有必要,关键是程序结构,一般在主循环体加清零看门狗定时器的指令即可,个别处理时间超出的过程可以单独再加。

网友C:
没明白LZ要表达什么。按键和喂狗有什么关系?

楼主:
在按键按住不放开的时候,程序检测按键,时间长了不就要喂狗,

网友B:
按键锁死程序不能锁死啊,始终都是处于定时扫描中,然后靠对键值寄存器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散转处理,正确的程序结构根本不会遇到5楼的问题。

网友D:
按键为什么要喂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