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实现问题

楼主(2012-02-21):
任意长度的int数组,取出这个数组中第95%个元素的值。比如有100个数,那么取出第95个元素的值。
任意长度不知该怎么实现。
函数的接口类似于以下:

int rate_95(int *p[])
{}

函数要返回第95%个元素的值

网友A:
楼主想干什么?int rate_95(int *p[])//你这个int *p[]十个int型指针数组。。。
首先我想了解,你调用这个rate_95这个函数的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加一个数组大小的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