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报错

楼主(2012-02-21):
int *p;
p=(int*)malloc(sizeof(int));//p point to a int size space
for(int i=0;i<100;i++)
{
p=i;
printf("%3d",p);//why the p[2]~p[99] also run regularly?

}
malloc不是开辟了固定长度(一个int大小)的空间吗,怎么p[2]--p[99]还能正常运行呢?按说只有p[0]才对吧?

网友A:
malloc时给的size只是让调用函数free的时候知道释放的长度,
至于你越界访问,除非你访问到不可访问的地址才会出错

网友B:
1 越界不检查
2 越界不一定出错,但代码必然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