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L的9261/9263还能持续供货几年?

楼主(2012-02-21):
(无正文)

网友A:
您是什么产品?
没有必要升级,即使升级,也建议你升级到AT91SAM9X35或者9G35

网友A:
9G45的话,还是不太好,BGA封装布线难.

楼主:
查了一下,9G45的市场货源好象充足一些。9X35/9G35好象没有9G45多,后续会不会改善?
9G45是324pin,但如果不用的引脚不出线,应该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吧。

网友A:
9G45是目前的主推产品,当然市场充足.
马上9X35和G35是主推了.
改善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了:)
那就先研究一下这两个了。。。

网友A:
AT91SAM9X35和9G35,最好是六层,毕竟速度高,DDR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