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线视频通信方案讨论

楼主(2012-02-21):
现在有一个FPGA无线视频通信的方案需要设计,需要FPGA接收摄像头的数据,再将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之后,再通过WIFI传输给接收端,接收端打算采用具有WIFI的安卓手机。
现在打算使用USB接口的wifi模块或者SDIO wifi模块,无论是USB的还是SDIO的,对于如何在FPGA开发板(如Altera DE2)使用没什么思路,请大家帮帮忙,非常烦恼中...

网友A:
为什么要用USB接口的,有并口的或者串口转的吧
如果对速率要求高就用并口的,没要求就用串口
USB接口的话,FPGA这边比较麻烦

网友B:
做过类似的项目,摄像头采集数据用WIFI发到电脑FPGA实现,不过我做的是静态图像传的一副照片,我也想往下继续做,做到视频无限传输,可以加我QQ讨论下65975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