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进入FaultISR最后BFAR=0xE3000029

楼主(2012-02-21):
如果这个值是肇事指令的地址,在会变窗口输入这个值没有对应的指令,请大侠在帮忙看一下吧,这儿值什么意义啊?

楼主:
把图片补上

楼主: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BFAR寄存器地址为0xE000ED38,那么上图中对应的值应该为E3000029,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谢谢啊!

网友A:
0xe3000029不是肇事指令地址,而是肇事指令想要存取这个错误的地址。

楼主:
0xe3000029不是肇事指令地址,而是肇事指令想要存取这个错误的地址。
引用 网友A:

还是李大侠再次出手帮忙解答,万分感谢真的!那我都已查到这个地步了,按照M3权威指南的描述应该可以精确的定位造势指令的地址啊,那我还差什么呢?

楼主:
那BFAR寄存器当中的值有什么用吗?

网友A:
你每次进入fault_isr的指令地址都是一个吗?每次的bfar内容都一样嘛?

进fault_isr的事情遇到过几次,但都是从C的层次上解决的(从上次正常的时候到现在不正常添加了什么代码?),从来没像你这样研究的这么细。

楼主:
李大侠,我也是没办法,第一次接收以前工程师留下的难题,他离职之前调了好几个月也没发现出问题,也是第一次用M3,第一次用IAR,第一次碰到这种进入fault_isr的情况,所以只能上网求助。我现在这个程序就是在执行一个刷卡输密码后要去执行指定的函数时程序进入fault_isr,不过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有有程序烧进去后一运行就进入fault_isr,都是要刷卡输密码操作几十次以后才会出现,就像今天一天才出现两次,出现时,SP都等于0x20002874;这样我就得出LR为0x20002888,然后根据LR在汇编窗口找到对应的地址0x00006bad,这样就定位到一个函数中的其中一个语句,这个语句非常简单,就是以下语句的if汇编语句,所以真的不知道错哪了,我忘了记第一次BFAR的值了,这个我明天可以再试一下。
.............
if(key != 10)
    MenuDis(&TIP4);

...........................................

楼主:
今天没出现死机,明天继续跟踪,随时上传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大侠,经调试发现我每次进入fault_isr的地址指令都是同一个,但是bfar值不是每次都一样,请问李大侠怎么看?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出错时PC保存的值不是出错前的那个地址,而已经是在FaultISR()函数里面了呢?高手们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B:
pc是当前地址....这是亘古不变的.lr是call当前函数的返回地址.这是函数调用规定的..但是对以前的lr是要压栈保持的...m3支持debug.建议你分块调试....

楼主:
13楼的这位兄弟,我第一次用M3,不知道你说的分块调试该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将程序分块调试,还是其他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一般都是程序写错了.你如果不看他的设计.就直接从底层这么搞.太累啊....

至少挂上仿真器跑.死了还能找找call stack....

楼主:
谢谢icecut!是挂着仿真器的,现在就是只调一个功能模块,调的是CAN,关键是我的现在的这个程序不是每次都会出现faultISR(),有时候操作了上百次才有可能出现一次,不过出现的地址都是同一个,但是那个语句就是简单的一个if语句,从代码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不会是编译器bug吧?你可以试试降低优化等级,或者用MDK或者GCC试试。

说实话,MDK编译器发疯我见过,IAR一直没出过问题,不过不敢保证永远没问题。

楼主:
李大侠,现在的优化等级是LOW,再低就是NONE了,手头没有MDK和GCC啊

网友A:
gcc我用过yagarto,还行,这是个免费软件。
http://www.yagarto.de/

mdk下载地址我发短消息给你。

楼主:
李大侠真是好人,这么耐心详细从头到尾指导,能遇到你这样的一个上司就幸福了,感谢万分!

楼主:
按指定的密码登录后,上面的文件下不了也打不开,不过还是十分感谢,我先用IAR调着,换了GCC或MDK万一又有新问题呢,呵呵。至少现在能定位错误的地址了,虽然还看不出什么,至少也向前走了一步,我自己再琢磨琢磨,有问题再向你及各位在线高手请教!

楼主:
原来程序的中断函数中用了10个静态局部变量,自从把中断函数里面几个静态局部变量屏蔽了以后,这两天还没出过错,难道会跟这个有关??

网友B:
26# zxb1717 稳定性是设计出来的.就算他不出问题,你也要重新看一遍他程序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体的程序设计肯定是看过了,而且重要的代码都细读之。

楼主:
又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中断函数写的太长也会导致程序跑飞??

楼主:
程序已连续稳定运行三天了,感谢李大侠,以及各位给予帮助的高手,谢谢啦

楼主:
又有新发现,这次发现是语法问题,我把函数贴上来,以下是库函数: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
    //
    // Write the 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 ucVal;
}
其中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调用的GPIOBaseValid(ulPort))函数是有宏开关的,如下所示:
#ifdef DEBUG
static tBoolean
GPIOBaseValid(unsigned long ulPort)
{
    return((ulPort == GPIO_PORTA_BASE) || (ulPort == GPIO_PORTA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E_BASE) || (ulPort == GPIO_PORTE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F_BASE) || (ulPort == GPIO_PORTF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G_BASE) || (ulPort == GPIO_PORTG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H_BASE) || (ulPort == GPIO_PORTH_AH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J_BASE) || (ulPort == GPIO_PORTJ_AHB_BASE));
}
#endif
找遍整个工程都没发现#define DEBUG这样的宏定义,所以这个函数是没有定义的,这样其他调用这个函数的函数就会存在隐患,尤其是一些GPIO函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不知道大家在用M3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你能进入调试状态,设置断点,那就是DEBUG模式,这个宏DEBUG是预先定义好了的。

你把你的工程切换到RELEASE模式这个DEBUG才不存在,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面只能全速运行不能调试。

楼主:
李大侠的解释使我再一次的希望破灭啊

楼主:
不知道李大侠所说的预先定义好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我以前知道的是凡是像#ifdef XXXX,必须事先有#define  XXXX这样的宏的,为什么现在找不到呢

网友C:
用IAR6.2版本吧

网友C:
我的一个程序也是这样的,后来在IAR6.2版本就好了。

楼主:
真的么,请问一览大侠哪有这个版本下载啊

楼主: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该定位的都定位了,语法上不存在问题,堆栈溢出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我打开STACK窗口调试的,没有相关警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看来也只能试一下一览兄说的办法了

网友D(2015-03-07):
引用 楼主:
李大侠,现在的优化等级是LOW,再低就是NONE了,手头没有MDK和GCC啊

解决没,我也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李大侠,现在的优化等级是LOW,再低就是NONE了,手头没有MDK和GCC啊

问题解了没,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该定位的都定位了,语法上不存在问题,堆栈溢出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我打开STAC ...

我给你指条路吧,你应该去找st或者arm关于hardfault出错时如何找回现场,cm3权威指南中有涉及一部分,st有个应用笔记讨论这个问题,这些都在本坛可以找到资料的

全新接触一个新东西,压力是不小,一下就遇上fault这种高级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F:
在线仿真直接call stack看现场啊!

网友G(2016-01-09):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G:
对应的内存内容

网友G:
跪求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