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指针为何这么写?

楼主(2012-02-21):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查找RCC

#define RCC
((RCC_TypeDef *) RCC_BASE)

查找RCC_TypeDef:是一个结构体

查找RCC_BASE

#define RCC_BASE
(AHBPERIPH_BASE + 0x1000)

查找AHBPERIPH_BASE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20000)

查找PERIPH_BASE
#define PERIPH_BASE
((uint32_t)0x40000000)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in the bit-band region */

结构体指针为何这么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这是厂家自带的文件,是这样定义的。
为何用define进行结构体指针变量定义,这样可以吗?
Struct
RCC_TypeDef * RCC;

RCC = & RCC_BASE.

网友A:
RCC_BASE是一个立即数,取它的地址可能没有意义。

RCC 在编译期就能确定的,没有必要定义成变量。

LZ对指针还比较糊涂,建议多阅读别人的代码,增加功力。

网友B:
你的写法中:
     Struct
RCC_TypeDef * RCC;
RCC = & RCC_BASE.
第二句,是不对的,RCC_BASE不能取地址
,可以用类似的写法,但是得写成  RCC=((RCC_TypeDef *) RCC_BASE)

后面这样写是合法的,但是和厂家的代码比,缺点是必须给RCC分配一块内存,RCC是一个变量
而厂家的写法是考虑到整个代码中RCC不会再发生改变了,写成宏的话,可以省下3个字节

网友C:
这种写法习惯, 开始我也感觉别扭.
定义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编译的效率上是有点区别的.
其实, 通常应用. 能看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D:
用define后可以将比较长的名字,看起来比较吃力,容易导致眼花的名字换个自己比较容易记,容易写,方便写的名字,至少可以少打字,可以避免打字出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