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啊!大家看看,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2-02-21):
本人的DXP的已经重装了好几次了,是按照以前的**,一直可以用,但是最近出现这种情况!!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dll出了问题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2# riverpeak 有没有啥补救的办法!!

网友B:
重新下载个**版软件安装。

楼主:
4# klchang 弄过了,08的,09的都装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换系统了!!唉!盗版伤不起啊!

网友C:
Dll文件被误删先修复系统再安装。

楼主:
不行,只有重装了系统后才可以!

网友D:
用金山词霸一类的中文软件会出问题。

网友E:
我们以前也出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系统的问题